protel99seSP6中电源层分割问题

楼主(2009-02-25):
用protel99画双面板的时间比较长了。但画六层板还是第一次,碰到一些问题向大家请教。
1.电路板上有两个内电层,一个是GND,一个是VCC。由于主芯片用到了3.3V和1.3V两个电源,故将VCC层做分割,分别为VDD3.3V区域和VDD1.3V区域,如图1所示。中间的是VDD1.3V,外围的是VDD3.3V。
现在有个问题,主芯片上有个3.3V的电源脚必须用一个过孔才能引出,如图2。这个过孔打在VDD1.3V区域。按道理这个过孔应该与VDD1.3V区域之间应该是隔
离盘,但是实际显示是花盘,也就是说这个过孔与VDD1.3V区域有电气连接,如图3。在DRC检查的时候没有报错。实际制做的板子有问题,VDD3.3V与VDD1.3V短路了。
2.分割线上或附近有过孔,如图4,导致DRC检查的时候,报错提示:Warning - Connection to overlapping split planes。分割线上有过孔有什么不好?

网友A:
PROTEL99SE画6层有些问题

网友B:
是否是别的原因短路了。。

俺也这样做的,怎么没有短路。

分割线上不是电源孔就行,扎下去是洞洞,不会缩减分割平面间的距离。
如果是电源孔,有可能缩减不同分割电源间的间距。

楼主:
回复1

to wang3256:能否详细解释一下你所发现的问题?我用dxp打开这个PCB文件,发现此过孔周围是隔离盘,与在protel99se下显示得不一样。
另外在protel99se下,如果我在VDD1.3V区域双击,会弹GND,VDD1.3V,VDD3.3V这三个split plane来让我选择一个。而在VDD3.3V区域双击,会弹GND,VDD3.3V这两个split plane来让我选择一个。感觉在protel99se好像分不清电源层的分隔。

to qupeng2008:请看图3,此VDD3.3V的过孔周围虽然是花盘,但是由于与其它过孔很近,被其它过孔的隔离盘包围,它实际上是连接不到VDD1.3V区域的。按此制造是没有问题的。
pcb厂家在制造的时候,根据他们的制造能力,做了一些调整,将隔离盘直径缩小了,导致此VDD3.3V过孔以花盘的形式与VDD1.3V区域有了电气连接。
是一个隐患啊!

楼主:
哈哈,没有人碰到类似问题吗?

楼主:
找到问题所在了

我在层管理的时候,考虑到要对内电层分割,只是给内电层命名了,没有指定其网络名。如果指定了内电层网络名为VDD3.3V,在上面分割出VDD1.3V,是没有错误的。
如果VDD3.3V本身就是分割出来的,再在其上面分割出VDD1.3V就会出错。

网友B:
oh my god~!

俺原先也干过~~呵呵

网友C(2012-03-26):
回复 楼主:
LZ 您好啊。可以留一个联系方式吗。请假下电源层分块问题啊。万分感谢。361527911我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