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学习:CPU-DDR2RAM-800MHz 模组

楼主(2009-03-03):
如题...

阻抗控制:60 ohm

信号线绝对长度: < 1200mil

总线组等长:< 100mil

差分组等长:< 10mil

不同组失配:< 100mil

叠层结构:
-----top (红色、阳片)
-----gnd (未贴图、阴片)
-----in1 (青色、阳片)
-----in2 (紫色、阳片)
-----pwd (未贴图、阴片)
-----bottom (蓝色、阳片)

全图:all

top:

in1:

in2:

bottom:

网友A:
呀! 呀呀!! 真有立体感

初一看还以为是立体画呢~~~

网友B:
学习噶~

有几个问号,烦请解答~
1,top为什么不走信号线
2,每层走的基本都是同组线么?
3,为什么没有端接?
4,四周的定位孔是固定CPU+DDR2的么?

网友B:
俺把俺DDR2也重新整理

完了发上来噶~~

网友C:
仿真了一下

波形很理想!
四周的定位孔应该是用来散热的吧,装风扇散热片类的。cpu外频都400mhz了,主频肯定更加高!
从仿真上看,300m以上的频率,不单单是等长的问题了,延时也比较明显。

没画过高速板,无聊的时候自己试着学习了下。

试问下高手,
您板子上的阻抗控制是通过什么来实现的,没见有匹配电阻!

网友D:
看的就是电地层,竟然不贴,正片贴上来看看,

电阻、阻排少了很多呦。

楼主:
re: 3/5/6 楼

3楼:
A1:在top和bottom走ddr2高速信号线被外界干扰的几率大
A2:IN1/IN2阻抗相同的情况下,可不考虑这个问题(差分线例外),注意via就可以
A3:不明白你的意思...如果你指T型点,那么基本都在CPU的PIN上
A4:给CPU的风机预留的,不过实际的产品没用到...

5楼:
A:allegro 提供了阻抗的分析测试工具

6楼:
A:这是模组,被其他PCB设计引用(allegro功能)。所以,在模组里画gnd和pwd没有意义...尤其是pwd(有分割)。
但gnd是完整的位面,可以临时给你做个图: gnd

网友B:
RE:wolver

学习了~!

3,为什么没有端接?
  和5L一个意思。

800M  cpu外频都400mhz  按400M算的话  超过900就有传输线效应了

理论和实际还是有差别噶。。呵呵

网友E:
dsp-ddr2

dsp-ddr2,表层,底层还有好多电阻的,

网友F:
高手,这才是真正的pcb高手。

网友C:
allegro暂时还不会用。

我是用HyperLynx来仿真的,
听说allegro比pads功能要强大,
不知道是否如此。

网友G:
神啊

拜见大师...

网友H:
通信板上这个很常见

主要考虑:延时、EMI、信号完整性的问题

网友I:
wo我最近也刚画了个DDR2的

我最近也刚画了个DDR2的(不过频率不是很高就133M),画的时候没有达到同组数据在同层,只做到等长了,看了下延时有的相差200ps,不知道能用吗?

网友J:
请问9楼那是个什么板子

网友K:
不懂就问

请教楼主,为什么拉线要走蛇形?

楼主:
re:17楼

增加长度,匹配总线组等长、延时匹配

网友L:
re

wolver大哥,建议你介绍如何算出下面的参数,这里知道的人不多。

“阻抗控制:60 ohm
信号线绝对长度: < 1200mil
总线组等长:< 100mil
差分组等长:< 10mil
不同组失配:< 100mil”

网友E:
什么板子不清楚,

我们不太清楚是干吗的,我们只管画,好象是通信上的什么板子,DSP有3块的,还有FPGA,CPLD,还有一块芯片连了十几组差动,CPU连了10片DDR2,

网友E:
其实本人画PCB才一年多,

其实本人画PCB才一年多,替别人画板,都会给详细的指示的,我也只是照做。

楼主:
re: 19楼

1、Allegro的计算值:1000mil大概有 0.164nS 延时,这个值可当经验值...
2、阻抗需求自己查数据手册...
3、阻抗与PCB材质、线宽、间距等相关...微波理论学得好的都会算,我大学里这门课差点没及格,所以我自己也不会算,不过allegro会算就行了...

综上所述,不是我不想讲,而是我不会讲...  :)

网友L:
算阻抗和延时很多pcb软件都有。

据我了解
allegro
pad
ad6
zuken都有。

楼主:
re: 23楼

spb16.20

网友M:
支持!

呵呵,连王会计都说是高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