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芯片的DDR控制接口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9-03-06):
某款可以挂DDR的芯片,它有两个pin脚比较特殊:一入一出称为时钟环回,在PCB板上走线长度等于平均 DDR2_CLK长度与平均DDR2_DQS 长度之和。
请问这里面的原因?

网友A:
这个是做延时反馈的作用

知道的达人指点下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