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画的一小板,请大虾拍砖。

楼主(2009-03-10):
(无正文)

网友A:
学习!

欣赏了一下!

楼主:
斑竹也给个意见嘛,先谢了!

网友B:
还需要细致些~

电容的封装多大的?似乎SM的都没有丝印

楼主:
电容直插的,RB系列。

SMT的没有丝印,俺用的是LIB中的封装,0805.

网友C:
细节还需要多注意

网友D:
明显没优化

网友E:
IC的PIN大部分都是空的

好LAY

网友F:
请教下vwwj

是把r01,r02,r03紧挨着走线好还是吧r01,r02,r03再分开点,在信号线之间打过孔敷地好?

网友G:
看了

角上最好用成圆的,这样加强了牢固,也不伤人。

网友D:
如图

这也是我反对用负片的原因-干扰严重

楼主:
请问楼上

有没有专门讲解线间串扰的资料或网页,可以给个链接么?谢谢了!

网友H:
能贴出来就值得鼓励,画的还可以。慢慢修炼吧

楼主:
哈哈,谢谢斑竹的裤子!

俺一直在学PCB,用AD8画的。不过俺比较笨,学的慢,所以还得请各位大虾指点。谢谢了!

网友I:
几点小建议:

1 SM的丝印 电阻和电容应该有区别
2 名称的方向,应该统一
3 布线细节,需要优化

网友J:

值的鼓励一下,封装还是有问题,可以下载一些的说明,库里的封装不好。

网友K:
元件,丝印的摆放觉得不美观。

网友L:
无砖可拍

无砖可拍(规模较小)
实在要拍的话,器件标号丝印方向应该统一。

网友M:
某些走线过度靠近keepoutlayer的边缘。

网友N:
右边密度大,左边密度小

板子不要求尺寸的话可以缩小

规定尺寸的话,布局可以再动动

网友O:
随便一说

欣赏一下,感觉还可以!只是一些小地方没有花一下!

楼主:
恩,受教了!

多谢楼上各位!

网友P:
感觉像飞机场

网友Q:
GND处理不明确

无法知道你的电路用在哪个方面,至少看起来对GND的处理方面有点问题

网友R:
呃,布件松散

另,贴片焊盘不宜过孔

网友S:
说几点

1.7805的那个地线有点细
2.主芯片U1旁边的小器件离U1太近了,焊装时会很不方便
3.丝网印层最好给给标的清晰些,焊的时候不出错

网友T:
re

0805的封装还是用99里的吧,要不用自带的焊起来比较费劲

网友U(2009-05-12):
感觉有电浪费哦

那么大个芯片,就几根线,感觉有点浪费哦

网友V:
怎么不在铺铜上打多些过孔

如果是我,像C26,C27这样的去耦,会放在它们旁边的那个电解背面紧挨着引脚,个人爱好。。。

网友W(2010-06-30):
光看板子有时候是看不出来的,要结合原理图。看具体的走线是否合理,关键信号是否注意等等

网友X:
回复 楼主:
看倒是还可以,但不知这个板有什么用?怎么没有接口?

网友Y(2010-08-04):
电源最好标下正负极吧!

网友Z:
楼主 地线 是最后覆铜上去的
没有布线
所以 电流大了可能会出问题

网友Z:
看似很漂亮
楼主 还需要用心去努力
不然提高的可能性很小
看些布局 如何抗干扰相关的资料

网友AA:
整体元件不多,摆放的也还可以,就是感觉DIP器件太多……
敷铜都是接地的?看到个power,要是有非地power,应该注意20H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