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学习多层板的设计

楼主(2009-03-18):
(无正文)

网友A:
多层板~

叠成结构

注意负片层,也就是 “地”  和电源

过孔大小

信号回流

网友B:
从布线角度说

层数越多越容易。
但是具体要看你的板子的速度了。高速板需要遵循很多设计原则的,有的信号还要做阻抗匹配,介质层厚度、铜皮厚度、等长等等都要考虑,很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