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篇**

楼主(2009-03-25):
要画一块板,使用DIMM内存条扩展内存。本人以前没做过高速电路,所以规则都是直接沿用现有开发板的。按照开发板的设置规则,DDR2内存数据线长度比时钟线长度少10mil,而实际开发板的时钟线差分对长度比数据线长度少500mil左右。看到有些**说,DDR的数据线要比时钟线长,又有**说时钟线差分对传输延时少应该比数据线略长。迷糊了,请指教,谢谢
另命令信号和控制信号应该比时钟线略短?

网友A:
时钟线要比最长的数据线长10%

  原理是时钟信号控制数据信号的采集,时钟信号到的时候,所有数据必须已经到齐

网友B:
re:

LS的观点检验过吗?
我印象中IC内部已经匹配好了~做到等长是最好的。

网友C:
感觉应该尽量等长

网友D:
看design guide。一般datasheet都有。

也可以根据参数自己算。

楼主:
问了技术支持,500mil是考虑了片内连线,别的线就不考虑?

看到一句似乎讲得很有道理。DDR数据线用DQS来锁存,因此要保持等长。地址、控制线用时钟来锁存,因此需要和时钟保持一定的等长关系,一般等长就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A:
一般不用理会这个

  一个200MHz的信号在大气中的四分之一波长为16.7cm
  考虑FR4电路板介电常数4.8
  则其1/4波长为16.7/4.8(1/2)=7.6cm
  这说明只有线差值超过7.6CM,才会发生前后两个数据错位

  考虑到0电平是最低20%,1电平是最高20%
  7.6cm * 0.2 = 1.52cm

  因此200MHz的信号,只要最长线和最短线差值在1.52cm范围内,
  就能确保不会误读

网友B:
LS计算的没错

各信号组与时钟组的长度差

楼主:
200MHz在空气中的波长是1.5m,16.7cm怎么算的?

电磁波在铜中传播速率据说是23.1km/s,也算不出这个结果

网友A:
是1/4波长...

网友D:
re

基本同意这句话:"DDR数据线用DQS来锁存,因此要保持等长。地址、控制线用时钟来锁存,因此需要和时钟保持一定的等长关系,一般等长就没有什么问题。"

对于源同步时钟,一般等长问题就不大了。至于等长的范围是10mil,100mil,还是500mil。这个还是要根据时间余量公式算算,可以参考信号完整性的资料。其中一般经典教材《high-speed digital system design》内介绍得比较深入,国内有本《高速PCB基础理论及内存仿真技术 》在第六章也简单提过怎么算,比较容易理解,这两本书网上都可以找到pdf版本。
ddr,建议等长控制在100mil好像就差不多了。

楼主:

《针对DDR2-800和DDR3的PCB信号完整性设计》,再对比我手头上的开发板PCB,获益良多。

网友E(2012-09-03):
资料下了看下,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