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高手大侠,怎么做 PCB元件封装啊?

楼主(2009-03-25):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东西没有一定要求的

  你做的元件焊盘内径要比元件脚大,还有让人插元件时不会觉得难插就行了,焊盘最好要在一点点,这个也没特别要求的,还要看两脚的间距等一些东东的。

网友B:
这样的

  直插焊盘,外围直径是插孔直径两倍
  贴片焊盘跟引脚宽度一样,长度两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