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阻抗计算问题

楼主(2009-03-26):
  各位大哥:
     请问高速线阻抗怎么计算,我需要画一个10G数据线,其线宽怎么确定

网友A:
多半是实验确定,R=(L/C)^0.5

网友B:
具体计算公式忘了

你可以搜索下
微带线传输快,带状线传输慢。
但微带线的屏蔽性没有带状线好。

网友C:
ADS  微带仿真先

网友D:
跟你的板子厚度,介质常数,铜铂厚度等有关

网友E:
用ploar si 8000或者9000算吧。下载个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