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可以从芯片的 跨下 走线吗?

楼主(2009-04-01):
看到别人的PCB文件,如图,好像有5根导线从 IC的“胯下”经过,

请问这符合PCB设计规范吗?谢谢

网友A:
一般来说,只要能走得过就是可以的。

网友B:
当然可以

不然你想用几层板啊?

网友C:
IC没“胯下之辱”一说,但也要看情况哦(指当前层)

网友D(2009-06-30):
你要考虑信号线与管脚间的距离...线与线之间距离达到要求

网友E:
关键看速度,这种dip的片子,速度快不了

咋整都行。

网友F(2009-08-27):
规范里没有说不行哦。好多这种走法的。

网友G:
有些片子没限制,有些就不行。

比如PCI桥接芯片,有一些就要求芯片底下不能走信号线,而且还要专门铺一块儿地

网友H:
看芯片的性质吧。参考 DATASHEET ,有的芯片地下可以随便走,有的就不可以。比如 一些多PIN 的晶振。
不但芯片地下保留完整的地,而且要把地直接连到 完整的地平面上。

网友I:
你这小DIP肯定没问题。但有些高速芯片不行

网友J:
一般可以的

网友K:
看到有一个直角走线哦, 这样可不好

网友L:
可以啊  我好像经常的呵呵

网友K:
直角走线的对信号的影响就是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 拐角可以等效为传输线上的容性负载,减缓上升时间;
二, 阻抗不连续会造成信号的反射;
三, 直角尖端产生的EM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