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包地?

楼主(2009-04-01):
什么是包地?

网友A:
重要信号(例如晶振)周围用地线环绕,地线每隔一段打接地孔

网友B:
补充一下:没有回流平面的

“重要信号(例如晶振)周围用地线环绕,地线每隔一段打接地孔”

网友C:
包地?包地到户?

有时为了降低PCB漏电流,会在信号线周围圈上“地线”(原则是信号为“虚地电平”)。这在处理微小电流时非常重要。

网友A:
楼上说的是保护环

网友D:
简单的说

一条比较敏感的数据线,你要不想让他被干扰,那么就把它保护起来,怎么保护?用地线啊,这样的效果就是让这条线和其他的相对独立起来。如果有爱干扰别人的信号不想让他惹事呢?把它包起来就OK

网友C:
楼上,要防干扰就得用屏蔽,单在PCB上用地包一下效果不佳

网友D:
楼上

我只是说了一个比较通用的用法而已

网友E(2013-09-27):
学习了...赞一个!要是有实际的PCB例子上传,图说的话就更好了

网友F:
有定论了吗?

一直都以为6楼的说法,难道不对?

网友G:
只能吸收辐射一切干扰,对于传导或者共模干扰没啥效果

网友G:
我被误导了,保护环只是为了防止大内阻的信号源呗板子过大的漏电流拖垮,要是抗干扰的角度看,过大的环形是不利于电磁辐射的屏蔽的,尤其是保护环本省也处于高祖太的话,这个环路就有点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