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块贴片板

楼主(2009-04-02):
这是我一天的劳动成果,不足之处还请大家多多指点

楼主:


网友A:
兄弟,你这是想干啥?

这是你从建库到画原理图然后布局布线走的吗?如果把这个流程走完了还算好,至于板子画的如何是次要的。先把软件用熟了再说,你没事多看看别人的板子,看看和自己的为啥不一样就行了

网友B:
一天就画这么个板?

哈哈

网友C:
正反都贴一面了?

网友D:
丝印层有问题!

改吧

楼主:
我的板子是单面板 贴片都放在底下了

谢谢大家的指点哈  因为老师只给了收音机的外壳  板子的形状缺口和开关等部件不是很好定位

网友E:
看完此图!我晕了!

你为什么丝印在顶层啊!不是应该在顶层吗?难道你改了颜色忽悠大家?

网友F:
只能说你把电路连通了

不过贴片的单面板也确实难为你了,而且还是第一次。

网友G:
哈哈,小心元件放反了,放上去不好使。别景象了

网友H:
元件在正面,走线在反面???

网友I:
不愧是第一块板

网友J:
回复LZ

我看这个板子还可以  单面板LZ是故意把丝印做在顶层的  这样做板少一道工序,可以节约成本。  带开关的电位器开大孔用机械层画个圈比较清爽。

网友K:
RF GND问题

此板将会在收音上产生很大的噪音干扰,因为此板的RF-GND与VCC GND部分没有明确的接法!

网友L:
我的第一块板更差

学费总是要交的。
LZ的板子确实满板问题,
PROTEL只是工具 绝对不是PCB设计
LZ还在学软件 再学PCB设计也是应该的

网友M:
呵呵,慢慢来吧

<h1>LZ记得一年后再来看下这个板哦~~~</h1>

网友N:

是不是自动布线的啊,

网友O:
勇气可加

呵呵,小朋友加油喽,学习就好!!!

网友E:
很多布局问题!如果要用做RF的眼光看此版,我直接拿刀自杀

网友P:
还是可以做出来

可以做出来。

网友Q:
很多从贴片电阻中间穿过的线都碰到焊盘了

网友R:
明白,都是老师的错

网友S:
重新 改变 布局 ...

  只要你的布局 好了,自然 你的走线 也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