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9-04-02):
请各位帮忙看下,图中红框标识的可能是个什么器件?初步分析可能是个变压器,哪位仁兄用过请赐教,在此先谢过!!!

楼主:
谢谢!!

请各位帮忙看下,图中红框标识的可能是个什么器件?初步分析可能是个变压器,哪位仁兄用过请赐教,在此先谢过!!!

网友A:
实在看不出来是变压器的连接方式!

网友B:
可能是共模电感吧

网友C:
应该是电感或变压器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