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做的成品pcb文件可以拆除布线吗?

楼主(2009-04-02):
想拿别人的成品pcb文件布线拆除了   做练习      执行了----工具----- 拆除布线-----全部       但还是   拆除不了啊   大家能帮帮忙  指点迷津吗?   难道是它锁定了?    倘若是   又该怎样解锁?    望大虾指点!!!!

网友A:
应该可以的!要不你上传上来帮你试试!

网友B:
所有的PCB软件中都有供学习用的PCB图随便删改

楼主:
谢谢诸位 帮忙看下能不能拆除布线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4/20094411022297.rar

网友C:
这个图 不是手工画的铜皮吗??

网友D:
to leisureok

不太晓得哦  从网上下载的   如果是手工画的铜皮  不知可以拆除布线吗?

网友E:
一次性全部删除的话

把顶层关掉  就留下底层 拉框全部选定 然后全部删除....在打开顶层 就只剩下元器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