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PADS中很菜的问题。

楼主(2009-04-08):
在PADS中 silksreen、assembly drawing、solder mask、paste mask、drilldrawing这些层都是什么意思?很迷糊,不知道这些层都是用来做什么的。

网友A:
google一搜,自己看看,应该很容易理解

网友B:
呵呵

silksreen(丝印):你在板子上看到的白色外框以及位号层都在这里放
assembly drawing(装配层)这个很少,但是很多大公司用这层的,就是放一些器件的标值,方便维修组装的
solder mask(阻焊层)板子上的绿色的阻焊层是这里定义的,一般比焊盘大一圈
paste mask(钢网层):在SMT的时候要刷焊锡膏,就是靠这层来定义,一般比焊盘小一点,但是很多人们在做库的时候默认的和阻焊层一样大,但是SMT厂家会修正的
drilldrawing(孔位图):这个是在完成了设计之后自动生成的,一些圈圈XX的,是钻孔数据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