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小问:PADS2007。。。

楼主(2009-04-08):
(无正文)

网友A:
gate就是门的意思

如果你学过数字电路,就知道有很多门电路,74系列的,与门非门,一个74LS00好像是与门吧,里面有4个功能一样的部分,你可以互相调换,这样在原理图的时候只画出一个门就可以了,建议你找数字电路看看就知道了,作为PCB工程师一定要搞懂这些。
protel里也有门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