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中如何从PCB图导出元件表?

楼主(2009-04-10):
原理图可以导出,从PCB图如何导出元件表?谢谢!急

网友A:
re

design->make library

网友B:
楼上的

楼上说的是导出pcb的元件库,但我估计楼主应该是想导出BOM文件吧。
FILE>CAM MANAGER>......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楼主:
是想导出BOM文件吧

高人指点下吧!另外如何分层打印输出PCB图?参考书上的菜单和实际软件不符,没找到打印的办法。

网友B:
我也是刚学啊

导BOM文件和打印设置都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清楚的,建议你还是到网上搜索一下,我也是靠搜索学会的。我也是刚学protel没多久(在学校也学过,但就一点皮毛,而且还2年没接触了)

网友C:
re:

在reports下拉菜单中有bill of material,就是导出BOM的。

楼主:
我的99SE中没有这个菜单

我的软件中菜单是Report-board information

网友D:
protel:

file--cam manager-->选择Bom,完成按F9生成BOM表

网友D:
file->print/preview..-?选择需要打印的层打印就OK了
PADS是在CAM里面打印

网友E:
可以生成个excel的软件列表

我记得可以生成个excel的软件列表,封装什么的都有.DXP肯定有,99不太清楚。

网友F:
99sp6的有excel的软件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