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09-04-15):
(无正文)

网友A:
焊盘直径是过孔直径两倍

  直径特别大(2mm)酌情减少

楼主:
vwwj兄说的

焊盘直径是过孔直径两倍

是过孔的内径吗?

楼主:
补充

如果板比较密一些,隔离环太大了在平面上挖的沟不就很多了吗?

网友B:
问板厂就知道了

问板厂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