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的工程师们请进

楼主(2009-04-16):
拿到一个数百我元件,数十个芯片的8层板时,眼睛都看花了,怎么布局?怎么分割内电层?才能达到最佳。。。。我以往的经验是反复的试,实在摆不下了又重新换布局再摆,但感觉这样实在太不效率了,而且最好摆下了,过几天再看看仿佛又能有更好的布局方法。。。。又是一阵大改,请经验的工程师们,介绍一下点这样的一些经验

网友A:
第一句念不通

首先你没有结构图啊,板子多大?结构上要求的位置是固定的吧,先把这些放好,然后根据已经放了的器件,找到相应的功能模块,慢慢按照原理图的逻辑放就OK了。一定要吃透原理图

网友B:
多画几个板,自己做做总结就好了

不要急也不要馁。

楼主:
re

当然有结构图,因为不只一块板,有电源板,DSP板,信号板,,,,各接插件怎么固定还都是协商着来。。。。

网友C:
十分赞同2楼说法

  因为很多抗干绕的措施,只有原理图设计师才懂
  而且各种部件的优先顺序,优先位置只有原理图设计师才懂
  所以最好是原理图设计师来布板

网友D:
要看具体情况

8层板啊,没玩过。只玩过四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