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圆焊盘

楼主(2009-04-16):
我想画个半圆的焊盘,看到有些产品上是两个半圆的焊盘相对,有必要时可以直接拿焊锡短接,琢磨了很长时间也没弄明白,用导线补的,但在PCB图中不好用,哪位做过指点一下

网友A:
把0805两焊盘拉近一点也可以凑合着用了

半圆形的复杂一点,对于protel而言,可以用圆弧实现,圆弧上再叠加一层topsolder圆弧

楼主:
谢谢 下次用的时候试试

topsolder圆弧空心就可以吗 没用过topsolder

网友A:
只要够粗,再在直径上放一小段线或者放个fill

反正拼成你想要的形状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