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09-04-17):
布板后检查输出如下,知道的人告诉下原因: Protel Design System Design Rule Check PCB File : Board 1Copy of BOARD 1.pcb Date : 17-Apr-2009 Time : 11:04:30 Processing Rule : Clearance Constraint (Gap=10mil) (On the board ),(On the board ) Violation between Track (4750mil,6250mil)(4750mil,6600mil) TopLayer and Track (4741mil,6351mil)(4750mil,6360mil) TopLayer Violation between Track (4750mil,6250mil)(4750mil,6600mil) TopLayer and Track (4750mil,6360mil)(4750mil,7110mil) TopLayer Violation between Track (4700mil,6650mil)(4750mil,6600mil) TopLayer and Track (4750mil,6360mil)(4750mil,7110mil) TopLayer Violation between Track (4700mil,6875mil)(4750mil,6925mil) TopLayer and Track (4750mil,6360mil)(4750mil,7110mil) TopLayer Violation between Track (4700mil,7100mil)(4750mil,7050mil) TopLayer and Track (4750mil,6360mil)(4750mil,7110mil) TopLayer Violation between Track (4750mil,6925mil)(4750mil,7050mil) TopLayer and Track (4750mil,6360mil)(4750mil,7110mil) TopLayer Violation between Track (4750mil,6250mil)(4750mil,6600mil) TopLayer and Track (4750mil,6240mil)(4750mil,6360mil) TopLayer Violation between Track (4750mil,6250mil)(4775mil,6225mil) TopLayer and Track (4750mil,6240mil)(4750mil,6360mil) TopLayer Violation between Track (4351mil,6275mil)(4900mil,6275mil) TopLayer and Track (4750mil,6240mil)(4750mil,6360mil) TopLayer Violation between Track (4750mil,6250mil)(4750mil,6600mil) TopLayer and Track (4750mil,6240mil)(5110mil,6240mil) TopLayer Violation between Track (4750mil,6250mil)(4775mil,6225mil) TopLayer and Track (4750mil,6240mil)(5110mil,6240mil) TopLayer Violation between Track (4775mil,6225mil)(4990mil,6225mil) TopLayer and Track (4750mil,6240mil)(5110mil,6240mil) TopLayer Violation between Via (4990mil,6225mil) TopLayer to BottomLayer and Track (4750mil,6240mil)(5110mil,6240mil) TopLayer Violation between Track (4750mil,6250mil)(4750mil,6600mil) TopLayer and Track (4680mil,6240mil)(4750mil,6240mil) TopLayer Violation between Track (4750mil,6250mil)(4775mil,6225mil) TopLayer and Track (4680mil,6240mil)(4750mil,6240mil) TopLayer Violation between Track (4351mil,6275mil)(4900mil,6275mil) TopLayer and Track (4750mil,6250mil)(4750mil,6600mil) TopLayer Violation between Track (4576mil,6351mil)(4741mil,6351mil) TopLayer and Track (4750mil,6250mil)(4750mil,6600mil) TopLayer Violation between Track (4875mil,6375mil)(4975mil,6475mil) BottomLayer and Track (4755mil,6480mil)(5355mil,6480mil) BottomLayer Violation between Track (4975mil,6475mil)(5225mil,6475mil) BottomLayer and Track (4755mil,6480mil)(5355mil,6480mil) BottomLayer Violation between Track (5225mil,6475mil)(5300mil,6550mil) BottomLayer and Track (4755mil,6480mil)(5355mil,6480mil) BottomLayer Violation between Track (3010mil,5955mil)(3010mil,5990mil) BottomLayer and Track (3010mil,5990mil)(3010mil,6451mil) BottomLayer Violation between Track (2975mil,6025mil)(3010mil,5990mil) BottomLayer and Track (3010mil,5990mil)(3010mil,6451mil) BottomLayer Violation between Via (2975mil,6075mil) TopLayer to BottomLayer and Track (3010mil,5990mil)(3010mil,6451mil) BottomLayer Violation between Track (3010mil,5955mil)(3010mil,5990mil) BottomLayer and Track (2971mil,5951mil)(3010mil,5990mil) BottomLayer Violation between Track (2975mil,6025mil)(3010mil,5990mil) BottomLayer and Track (2971mil,5951mil)(3010mil,5990mil) BottomLayer Violation between Via (4990mil,6225mil) TopLayer to BottomLayer and Track (4950mil,6150mil)(4950mil,6275mil) BottomLayer Rule Violations :26 Violations Detected : 26 Time Elapsed : 00:00:00

网友A:
只看一个,剩下LZ自己看~就进步了

Clearance Constraint (Gap=10mil) (On the board ),(On the board ) Violation between Track (4750mil,6250mil)(4750mil,6600mil) TopLayer and Track (4741mil,6351mil)(4750mil,6360mil) TopLayer

10mil的间距约束  违反规则的线:toplayer层的
A线:(4750mil,6250mil)       (4750mil,6600mil)
B线:(4741mil,6351mil)       (4750mil,6360mil)

你可以在PCB的编辑栏的选Violation,具体看下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