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用自动布线

楼主(2009-04-19):
(无正文)

网友A:
布线还是要手熟,手熟后就好办了

楼主:
vwwj兄~能指点下 手熟 吗

网友B:
手动布线有什么明确的规范呢

如果你说不明白,还是把设计规则仔细定好,然后自动布线,最后手动改

自动布线器有严谨的规范和算法。

网友A:
To 3楼

  不瞒你说,每次布板,布到1/3的时候,怎么看怎么觉得不爽,然后全拆掉从头布起,布到2/3的时候,又裁掉重新布.基本上布好后相当于别人步两块板的样子.
  这个也是我的臭毛病吧,写程序也是如此,经常写到一半,然后从头划分架构重新写.

楼主:
呵呵,vwwj兄功力深厚~

网友C:
自动布线的说法

首先你对原理图有很深刻的理解,同时要把原理做的比较规范,有一些规则设置在原理图里面就可以完成的,这样在自动布线的时候直接导入规则就行,但是你在布局不合理的情况下自动布线,会出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手动布线的时候自己想着怎么处理走线会最短,怎么会最美观,你认为自动布线会那么好吗?如果自动布线好用,现在那么多大公司肯定都在用了,因为第一点就是可以缩短设计周期,比如一块板子要3个星期的设计时间如果说能1一个星期搞定,谁不用啊,尤其是那些竞争激烈的通讯产品设备供应商,但是我接触过很多大公司,他们都没用自动布线器,即使MENTOR CADENDE ZUKEN的技术支持人员也没告诉我他们卖出去几套自动布线器,即使是买出去了也是忽悠人家,后来还是没有使用起来,我们以前的公司就是属于被忽悠的类型,买了没用!教训深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