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DXP设计电路原理图时电阻有几百个怎么编号啊?

楼主(2009-04-23):
PROTEL DXP设计电路原理图时电阻有几百个怎么编号啊?
能自动编码?

网友A:
是自动的吧,ORCAD是自动的

网友B:
protei99se能自动编号,想DXP也能。

网友C:
如:R1-1:RA-1等

网友D:
这么操作

design->annotate 会弹出一个对话框,
可以选择RESET所有的元器件编号,此操作后所有的编号都变成了?
也可以选择仅对带?进行重新编号.
也可以选择是当前图还是整个工程编号.
还能选择编号的顺序.

网友E:
所有EDA软件应该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