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开始唠叨了,大家做库的时候加标注吗?

楼主(2009-04-27):
相信很多弟兄们做库的时候就是很随意的把焊盘以及封装都设定好就OK了,其实标注也是很重要的,把器件的一些尺寸信息标出来,这样给别人看的时候就用不着给他量了,同样可以打印成PDF或者别的格式给没有安装软件的人来确认。

楼主:
上个SIM卡座的封装

网友A:
这种标注会不会丝印到电路板上?

楼主:
丝印是紫色的

标注数据有专门的标注层,在板子上看不到

网友B:
不会

俺以后也得这样做~呵呵

网友C:
不加标注,最多标个1脚位置

太繁琐,没必要!

网友D:
斑竹标准得好难看

斑竹标准得好难看  哈哈
干吗不把层线型改成Simple,并把箭头尾巴改长点

网友D:
斑竹标准得好难看

斑竹标准得好难看  哈哈
干吗不把层线型改成Simple,并把箭头尾巴改长点
还有箭头一会儿向内,一下有向外,不容易看哟

网友E:

其实LAYOUT的时候没必要这样呀。

网友F:
没意义吧,别人做直接拷贝拿去用不就行了

楼主:
我就知道你们会这么说

但是很多大公司都要标注的,因为用的是正版软件,不可能每个人都安装软件来确认封装,所以做了标注打印成PDF给大家看,同时也方便存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