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盘焊不上焊锡?

楼主(2009-05-04):
求救高手!
各位学长,大家好!
我做的PCB板,两层的,铺了两层地。所有的地都焊不上焊锡,谁遇到过这种情况或知道什么原因?
怎样解决的?
先谢谢了

网友A:
接地的焊盘是不是没打花孔直接接地?

接地没花孔 散热太快焊不上!

网友B:
回流焊就没问题,可能是手工焊,而且还是用30W尖头

烙铁……

网友C:
hehe

如果你是手工焊的话,建议你买一把好点的焊台,普通的功率太下,我是专门做电子工具的,如果你想买一款升温回温快速的无铅焊台的话,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会联系你

网友D:
焊扳接地方式有问题

网友E:
你的铬铁功率太小

买个可调的, 不要听4楼的
调温铬铁市场多的是。

网友F:
即便是铺地没有用花孔,焊接也应该没有问题的

多看一下工具吧,是不是工具或者焊锡本身的问题?

网友G:
同意楼上的

网友C:
呵呵

调温焊台市场上的确多的是啊,你可能不熟悉电子工具的发展,国内最开始做电子工具的是SLD,当时第一把936恒温调温焊台出来的时候是卖1800块钱,现在才卖300,也有卖几十块钱的,他的发热芯是国内很便宜的几块钱的那种,我们的是日本进口的,呵呵不是做广告,只是跟大家介绍下而已。

网友H:
工艺

也不尽然,除去楼上各位所说的,还看此板是什么生产工艺,也可能没有用到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