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断信号了,怎么回事?

楼主(2009-05-05):
自己做的6层2440板,往FLASH(NAND)烧好测试软件LCD能正常显示了。第二个人拿去调试程序,拿回来时说FLASH认不到了。一检查,数据线断了2根,内层,过孔处。顺便一查,连接SDRAM处的数据线也有断的。

由于板子是5V供电的,就打电话问他是不是接了12V电压,答否。不是追究人的责任,我想找出真正原因。

请问,已经确认正常的板子有哪些情况可能会烧断数据线?

网友A:
先看看怎么断的……不外乎动手脚或者质量问题

楼主:
烧断的

肯定不是刀子刮断的嘛。
在内层信号线在过孔处烧断,由于我打的是通孔,所以可以定位到这个地方。
假如是接错电源,5V的接了12V,会烧断吗?有种理论是接了12V烧了IC也不会烧你的数据线,不知道是不是。
假如正常是5V供电,什么情况下数据线的电流大到可以烧断5个mil的线——假如电路板厂那边没问题的话。
如果以上都不是,是不是只好找电路板厂去查了?

网友B:
个人觉得不是烧断的

5mil数据线怎么能烧断呢。
工艺因素吧。

楼主:
烧过几次程序正常运行了的哦

就是说原本是没问题的,到了第二个人手里出问题了。
不好的是不是我亲自经过这个过程,现在在他那里问不出太多东西了不然更容易分析一些。

网友C:
估计是接错或接反电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