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mil走500MA的电流行不行?会不会烧了?谢谢。

楼主(2009-05-06):
(无正文)

网友A:
近似1mm 1A 1OZ,应该没问题。

近似1mm 1A 1OZ,应该没问题。

网友B:
哈哈哈

fenghaili好兄弟,我到哪里当斑竹你就跟到哪。
回答正题,一般来说1mm 1oZ铜厚走1A电流,这是平均电流,如果短时间的话可以加倍。12mil有点窄

网友B:
比如这个电流不是主电源,偶尔通路那么几次

这个理解就是温度不要升的太快,一直持续发热就会有问题了。从发热量理解就好理解了

网友A:
O(∩_∩)O哈哈~

楼主,这种小事就别烦劳您大驾了,给兄弟们一点生存的机会好不好啊?

还是跟着楼主混比较有前途……您老走到哪,我们跟到哪儿啊……

楼主:
1mm,,40mil了。。。。

网友C:
显然12mil小了

网友D(2009-07-03):
20mil , 走500mA, 已经做成产品,没有问题。

20mil , 走500mA, 已经做成产品,没有问题。

网友E:
跟铜厚有关。

35um  一般20mil就可以
50um  一般16mil就可以

网友F:
和铜箔厚度和环境温度有关

大电流的线路要参考 铜箔厚度和使用环境的温度,一般来说12 mil 可以通500mA ,但是如果有可能还是要加宽线路,或者有单独的电源层,一是为了安全,二是降低噪声。

 支持 斑竹

网友G:
re

电流承载值数据表只是一个绝对参考数值,在一般单面板设计中,以铜厚35um(1oz左右),基本可以于1比1的比例进行设计,也就是1A的电流可以以1mm的导线来设计,也就能够满足要求了(以温度105度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