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在双面板的正反两面都放点元器件啊,特别是贴片!

楼主(2009-05-06):
怎么样在双面板的正反两面都放点元器件啊,特别是贴片!
最近 老感觉在顶层放的贴片太挤了,想在顶层也放点元器件,但是不知道具体怎么样操作麻烦,高手教教我,谢谢,小弟

网友A:
能单层放尽量单层,双层需要至少红胶工艺,加工贵不少

网友B:
他就拿手焊

镜像一下就是底面了

网友C:
不知道呢用的是什么软件

这个看下相关软件的书自然解决。
一般在pcb中元器件的特性中会有显示它所在层的信息,将它放到你要的层上便可以了。

网友D:
正反两面都放点元器件

如果你用的是PADS,不是可以镜像吗?你CTRL+F不就要以镜像过去吗?

网友E:
你用protell么

要是用这个的话,先双击元件,在对话框中有个Layer选项,改为bottom layer,就可以放到底层了

网友F:
拖住“L”一下就行了,多少个都没问题

网友G:
好像还要在规则里设一下才行

不然是绿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