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PCB引脚焊盘 .dra文件用什么软件打开看

楼主(2009-05-07):
新手请教PCB引脚焊盘 .dra文件用什么软件打开看

我google了一下,发现是用Candence的Allegro,结果发现打开不了。

难道还是用其他的软件?? 还是我的allegro软件版本低了!!!

望大家指点迷津,项目等着画PCB呢......

网友A:
re

Package Designer看看这个.

楼主:
谢谢,ls

想问一下,Package Designer是不是在allegro这个软件里面的啊???

网友A:
Cadence SPB 16.2/Package Designer

Cadence SPB 16.2/Package Designer

安装了SPB后你就能找到这个Cadence SPB 16.2/Package Design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