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的第二块板子,请指教

楼主(2009-05-12):
和第一块板子连接在一起使用的,通过排针连接。因为垂直空间有限,比较高的元件(带散热片的可控硅、自恢复保险)放在了底层。我就自己手工焊,不需要考虑焊接加工工艺。当然,两面装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就这么个外壳。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12&page=1&t=3326392&tp=%u7B2C%u4E00%u6B21%u753B%u677F%u5B50%uFF0C%u8BF7%u5927%u5BB6%u6307%u6559

网友A:
细长条的覆铜是不是不要更好呢

网友B:
鼓励楼主,加酷

楼主:
细长条的覆铜是不是不要更好呢

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但因为没有经验,不知道如何取舍。请指教。

网友C:
覆铜的话我记得可以设置吧

具体忘记在哪了,是不是在规则里面设置距离,把细长的给推掉,好像覆铜里面还有一个设置是把小块的覆铜给去掉吧,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这个板子排的很整齐啊!不错

网友D:
第二块板

楼主很厉害了。值得学习

楼主:
谢谢你的评论

引用 网友C:
PCB 技术 ←返回版面

7楼: 覆铜的话我记得可以设置吧

具体忘记在哪了,是不是在规则里面设置距离,把细长的给推掉,好像覆铜里面还有一个设置是把小块的覆铜给去掉吧,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这个板子排的很整齐啊!不错

整齐是因为这块板子很有规律,很容易布局。敷铜是可以设置,但我不知道靠右侧的那种细长条是留着好还是去掉好。

网友E:
楼主的参考点为何放那个位置

光藕为何选6个脚的呢 是高速光藕吗

楼主:
参考点的位置经常动的

为了布局方便参考点的位置经常动的,截图的时候刚好在那。
光藕是moc3083,过零触发可控硅输出光藕。类似的有4脚的吗?
我也是借鉴了成熟产品的配置。

网友F:
同意4缕哥们

网友G:
不错!

不错!好像有些碎铜没有删除哦

楼主:
细长条的敷铜去掉了

听从4楼的建议,细长条的敷铜去掉了。板子发去做了,拿到板子后上图。

网友H:
求教

斑竹    为什么在最上面和两边要敷上铜呢

新手哈

见谅

楼主:
我也是新手,不要听我的

我的想法:上面和左侧走了一对差分信号,所以敷铜了。
或者说,因为下面是AC220伏的部分,所以没敷铜。

网友H:
o 是这样的啊

网友H:
顺便问哈 你这板子是实现什么功能的啊

楼主:
可控硅输出板,控制部分在另外一块板子上

网友I:
加强地信号连接

在PCB设计中不要忽略一个即安全又危险,既需要又讨厌的信号---地信号!
地可以提供整个电路必须的电路回流,也是一个很好的屏蔽工具.同样的,如果没有处理好的地信号,那就成了一个破坏电源完整性和干扰偶合的罪魁祸首.

鉴于此,针对楼主的设计,建议楼主在有空间的地方,尤其是天线形(支线)铜皮的地方加通孔(注意不要离插件脚太近了哦),加强地信号的连接,减少地信号的回流距离.

网友J(2009-06-22):
6车间提供PCB加工,免费送元件和万用表了!

质量不可靠?交货不及时?价格没谱?客服沟通困难?还在为您产品研发过程中所需的各种定制零部件烦恼吗?那还不赶紧来6车间享受最便捷的一站式在线加工服务!无论您需要的是PCB、焊接、元器件、键盘、电缆,还是机械零件、模具,甚至是光学镜片,都可以在6车间的网站上通过轻点几下鼠标完成加工过程。

请立即点击http://www.chejian6.com,体验click-to-make为您带来的便捷!

6车间——让天下没有难做的零件

楼主(2009-07-28):
板子做出来了

拿到后发现需要加大电流的线只记得阻焊层开窗,没想到也要把丝印去掉。

楼主(2009-12-23):
很久没来,都找不到自己的帖子了。

楼主(2010-05-29):
快荒废了,刚学了那么点,现在又丢下一年了。工程太忙,没时间做这些。看到大家对我的“夸奖”心里酸酸的,真想多赚点钱,生活没有后顾之忧的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学习一下这些

网友K:
细长条的铺地铜留着会有啥影响啊
怎么去掉
是铺铜的时候绕过会出现细长铜的区域么

网友K:
楼主改过的图再传上来看看啊

网友L:
非常不错,真是高手啊

网友M:
20 楼 说的没错

网友N(2013-03-21):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