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上Mclk走线是否要屏蔽

楼主(2009-05-11):
如图中,CLK为并排555走线,400M,4层板,是否需要用地屏蔽?

网友A:

不需要的~~

楼主:
但是现在EMI不过啊

所以考虑走在地层或包地。。。 现在加屏蔽不现实,改clk频率风险大。

网友B:
啥叫555走线

rt

网友C:
不行的话走在地层试试

线宽线距都是5

楼主:
个人觉得: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能不能用地包围,走在地层的原因也是大体如此,但是原厂demo在这块是不包地的。

前期系统经常死机,不少人怀疑是线路问题,后来虽确定是其他问题,但改这里很需要考虑风险。

所以,哪位大虾来说说这高频的dd能不能包地啊。。。。

qupeng2008:您的意思是可以包地的?那同地的距离怎样?5mil?

网友C:
没走过包地的线。。不敢乱说

俺觉得走在地层最好了

网友D:
安抚

可以包 也可以不包 EMI不过应该不是你这个CLK的问题 不过你可以做个试验看看问题是否处在这里 降低点时钟的边沿速度 在上面并上一个2个小电容看看EMI效果 如果还是过不了 那就肯定不是CLK的问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