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敷铜的问题,这一块为什么敷不上

楼主(2009-05-11):
(无正文)

网友A:
这是什么软件呀

这是什么软件呀

网友B:
一看就是 altium

网友C:
altium 敷铜就是不爽

网友D:
敷上是死铜 删掉了

楼主:
不是死铜啊

焊盘间的波浪形线和那几条竖线,都是敷铜敷上的,都和地连着呢,有敷铜,但不完整。实铜时选中移除死铜这块也敷的上。

网友E:
没见过这种现象

是不是哪里设置不对?

网友F:
死铜

你设置了 “删除死铜”
此处 无“气眼”。

网友D:
那块不能放置via接地的话

覆铜还不如不覆。

楼主:
板子发去做了,这块没敷铜

确实不能加过孔。我把左侧堵住,然他干脆敷不过来。
请问“气眼”是什么意思?

网友G:
你在加泪滴后,PROTEL 99 和AD经常出现这种问题

你在加泪滴后,PROTEL 99 和AD经常出现这种问题。我觉得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出现这种问题的地方删除一些泪滴(比如删掉一些ARC),重新铺铜就好了。

网友H:
没敷好的地方手动加一下就好了啊

楼主(2009-12-23):
很久没来,找不到了

网友I:
可能是VIA与其它的安全间距设置问题

网友J:
这个是软件问题,就是补泪滴后,铺铜会在一些地方只有横条或者竖条,而不是网格状,不过问题也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