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来晒块板

楼主(2009-05-18):
(无正文)

楼主:
继续

规则:
1.四层板,TOP GND VCC BOTTOM
  TOP和BOTTOM 半层结构如下:

2.线宽6mil,间距8mil,过孔8/16,电源和地过孔12/25,走线20mil.
地和电源层进行了分割。

楼主:
继续

TOP:层

网友A:
学习一下

一直不习惯pads的布线,以后要努力适应

楼主:
GND

左边是数字地,右边是模拟地

楼主:
提几个问题

1.时钟线是否要用地线护送,晶振是否是否要覆铜屏蔽。
2.电源和地的走线是否有必要加宽些,比如说加到40mil.过孔该为多少较好。
3.美观上希望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B:
布线没布完,还有飞线

布线没布完,还有飞线,好像没有进行设计验证,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C:
图片小,看不清。自己找一些规则看吧。

晶振好像没匹配电容啊,离主控有点远,晶振下最好不要有走线。

楼主:
谢谢两位

还没进过设计验证,飞线主要是GND VCC的线,虽然已经连到参考层,还是会有飞线显示,ROUTER里面就不显示,layout里就会有显示,呵呵,不晓得为什么,板子还没有做完,我希望先做个板后仿真,所以还没有进行规则检测做最后的处理,就是想大家能对布局,规则,模数分割,电源层分割,美观方面给点意见。
晶振有匹配电容,放在底层了,晶振下面也没有走线,就是顶层的走线靠近晶振的引脚比较近,主要是SDRAM和NAND上我都加了匹配电阻,所以占了空间,导致晶振有点远,多远才算远?这方面有参考设计的数据吗?

楼主:
稍作修改后

TOP

网友D:
看不太清楚

楼主:
有什么办法可以看清楚呢?

网友E:
一片空白看不到

网友F:
公司的网速,愁死我了,就看不到图片

心急啊,好想看楼主大作!

楼主:
大虾们给个邮箱

我发个原件给你们
PADS格式的,渴望交流,虚心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