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线间打火的问题

楼主(2009-05-18):
我的一个双面喷锡板,整流这一块电路是用4个贴片二极管(M7)组成,工作电压也是220V电压,但在产品校验时出现了整流电路两走线间出现了打火,还把电路都**了。而且是最近间距1.0mm的地方没有打火,而在相对间距较远的1.4mm左右的地方打火。
图中是一个二极管底下打火,电压最多也是DC300V,间距最少也是1mm。

楼主:

请问各位懂行的,这可能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印刷板本身存在质量问题?

网友A:
焊接完成没有清理掉杂质?

网友B:
请上原图更好

一般来说所高压线间距要在3.2mm以上才安全,你1.4mm距离本来不够,至于为什么在1.4mm处打火,我没看你原设计,不好说

网友C:
焊接问题

贴片二极管下面的锡太近了.
建议还是安心用插的吧.这样间距可以搞的更大.

不过贴片的焊盘离着远点.也能焊住.二极管下狠涂阻焊剂试试

楼主:
to 3楼

以前都是这样做的,贴片机完成的,其它工艺也没有变,这认为还是印刷板的问题,但就是找不到相关的资料.

网友D:
学习~

又多学习了点知识

楼主:
朋友们,有没有相关的经验啊,急啊

网友E:
强电用插件的安全点

贴片的 下面有点杂质,也看不到。
版主说的3.2mm 220V交流是用不着那么宽的 除非是放到露天还差不多

楼主:
印刷板的阻焊层打火,朋友们有没有碰到过

网友F:
安全距离都不够

300V你只要1mm的间距?
如果你和一个MM感情有300V,你们间距很小的时候。你会不会火呢?

网友E:
300Vp_p 1mm够了.但不能用在太潮的地方.

网友G:
主要原因是间隙内有杂质,诸如一些吸潮的粉末,甚至锡渣

  “最近间距1.0mm的地方没有打火,而在相对间距较远的1.4mm左右的地方打火。”

  我认为,本次打火,在板材质量符合要求的前提下,主要原因是间隙内有杂质,诸如一些吸潮的粉末,甚至锡渣等。
  PCB上的1.0mm间隙,可以承受近千伏。这和基板质量、表面清洁干燥程度等也有很大关系。
  我做过的板,十几条380伏三相动力电的信号线,通过2.0mm间隙的金手指插脚直接进出板上,因为空间有限,板上相间间隙小的地方只能做到1.5mm。十几年,在多家大钢厂使用,从来没有出现过打火的问题。
  以上仅就——“最近间距1.0mm的地方没有打火,而在相对间距较远的1.4mm左右的地方打火。”——而言。当然,有条件的话,还是要尽量满足安全距离的要求。

网友F:
安全是第一位的

如题,多看看出口产品特别是小日本的的电源板你就会发现,人家对安全间距的要求。在板材的耐压参数的基础,如果走线宽度满足不了安全间距,那么走线就变细,露铜,保证电流和安全要求。实在不行就开槽计算沿边距离,开槽都不够那就做短路实验。哪怕是二次级的直流电压也必须满足要求,实在不行的就做短路实验。所以呐,还是多注意一下你的安全间距。不是说功能OK就行。 安全永远第一!

楼主:
谢谢各位了

我这板子,也就这一批,以前的,以后的都没有这种现象,我认为是板材有问题或板上的阻焊层有问题,我准备做一个耐压对比,不知还有没有好的方法,各位可以教我一下,
元件都是贴片机贴的,板下有锡渣或异物等可能比较小,我就觉得印刷板有问题,但厂家就是不认可,

网友H:
是整批次都 一样吗?

网友I:
贴片元件焊盘间距尽量大

贴片元件焊盘间距尽可能大,以前设计过一宽产品就是把焊盘间距做小了,贴片的时候容易出问题,还有如果高压稳定不够就容易出问题,拉远后就没有出现过问题

楼主:
to 17楼

不是的,我从这批板中抽了2块,在打火的两点打了耐压(AC1000V、1min、2mA),没有问题。
主要是220V测第一遍如都OK,测第二遍可能里面会有几个打火,测第三遍时可能里面又会有几个会打火。板子不可能再用,但又找不出原因,印刷板厂家说印刷板没有问题,晕死了,我觉得就是板子有问题,但又没法证明。

网友J:
容易打火的地方一般都做 镂空处理

网友C:
20楼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