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怕是**问题

楼主(2009-05-18):
用pads画板是用pads layout还是pads router?感觉layout画板好麻烦

网友A:
我还是喜欢手动布

从来没用过自动布局布线,不过走差分线的时候还是用了一下Router

网友B:
复杂的板子布局后在router里面手工拉线是非常不错的。

网友C:
layout布局router布线

网友D:
router布线,layout布局加铺铜之类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

难怪,我用layout画图感觉特麻烦,还不如99se方便,原来是要用router,为什么mentor要把它分成2个软件呢

网友C:
layout比99也要好用吧

layout的布线功能也不错的啊
你还没熟悉估计

楼主:
呵呵,确实不怎么熟悉

好多的布线方式,请教过一个高人,他说router比layout强大很多,例如推挤功能,在router比layout强大很多

网友C:
确实

router布线时很好,没用过Cadence,正想学习下,PADS有BUG,要记住时刻保存。

楼主:
什么bug?

什么bug?是软件本身问题还是**问题?

网友A:

我用的时候经常死,一个哥们给PADS打电话,人家直接问是不是用的盗版,说正版是不存在这种问题的。最近也打算学学Candence。

网友E:
Candence

是很不错的,就是做库烦锁

楼主:
呵呵,我一个同学就是用Candence

建元件库确实很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