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51单片机在哪个库里?

楼主(2009-05-18):
Altium Designer 6中AT89C51单片机在哪个库里?

网友A:
有发帖的功夫自己画个了

有发帖的功夫自己画个了

网友B:
呵呵 不要偷懒

网友C:
是atmel公司的吧,Altium Designer 中是按照公司放库的吧。

网友D:
嘿嘿,我也是自己画的

网友E:
自己画!还快些!

网友F:
对,找不到的零件就自己画

我绝对的初学.
我自己画了好多个,一般自己不知在哪的都干脆自己画,还可以复制的方法再修改,几下就画好一个了.
可能初学的一开始很怕,但当你画了第一个的话就会觉得:原来自己画零件比查找零件更快,而且可以按照电路图安排管脚.

网友G:
是啊,

找不到元件就只有自己画了,刚开始谁也不想画,但是习惯就好。这也是同步提高

网友H:
这个库里面应该是没有,自己画一个,或者找一个芯片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