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这个芯片决定的寻址空间么????

楼主(2009-05-18):
你好,我是个新手,下面是我刚做的个东西,虽然做出来了可有些地方还是搞不懂,哪位高手指教一下啊,如下图所示

请问大虾,SD01C01QI只有9条地址线,也就是说只能寻000-1FF的地址啊,可后面接了存储器后,地址线加了4条线,于是0000-0FFF地址的内容读进了SD01C01QI芯片,这是怎么做到的啊?

我现在想再加几条地址线让它显示更多的内容,不知道加多少条,加多了会寻不到么?    到底是谁决定了寻址能力啊?是SD01C01QI芯片?

注:SD01C01QI芯片是数字视频专用叠加芯片

网友A:
相当于把存储器分成块

高四位决定选中哪块,就是16块中选择一块,图画好就固定了的。
低9位就是寻址块中的具体位置

楼主:
加大存储器会怎么样

你好,我还想问一下那个存储器分块的问题,我想把那个存储器换个大的,也就是地址线数目继续向上加,比如说加到A16,那么A16到A9接的电平不同就是选的块不同的块了是么?

如果我一直向上加,加到几兆,几十兆的话还能寻到址么?我记得好像有个寻址空间的问题,是存储器自己内部决定的寻址能力么?

网友B:
理解有误

SD01C01QI只有9条地址线,也就是说只能寻000-1FF的地址啊,(正确)
可后面接了存储器后,地址线加了4条线,于是0000-0FFF地址的内容读进了SD01C01QI芯片(错误)

事实读进去的是0e00-0fff,
其他内存空间闲着没用.

这板子不是你画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