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砖

楼主(2009-05-20):
新手画图,总感觉有很多问题,一块简单的AVR开发板,求砖。

楼主:
???????

各位高手怎么不评价呢

网友A:
呼叫老x吧...

网友B:
很整齐对称

网友C:
4层板?

板子太简单,最需要注意的问题:
电源和地信号不要走成环状,如果层数/空间有限尽可能走成网格状,实在不行也要想办法减少环状线的环路面积.最好的情况是为每个相对独立的电路模块提供一个完整的电源和地平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