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legro高手关于不同PCB板间的拷贝

楼主(2009-05-21):
(无正文)

网友A:
只能用块写入文件,不能直接粘帖

网友B:
怎么操作啊。。。学习学习~嘿嘿

楼主:
具体怎么操作啊

用块写入文件?具体怎么做啊,我是一个allegro新手,请2楼详细描述一下步骤好吗?

网友C:
不支持不同PCB文件间的编辑拷贝...

那是不严格的,违反allegro的DRC
但支持不同PCB间设计模组和引用...比如:双声道功放、多路调音台...
初学者玩设计模组引用有点难度...

楼主:
急需

我现在急需要在一块PCB中使用另外一块PCB中的一部分电路,比较复杂的布线,自己重新布线要好久啊,怎么才能够实现啊?

网友C:
re: 6楼

你的情况恰好需要设计模组引用...

比如:CPU和DDR2的PCB布线:我们在不同设计中,如果都用这个CPU,那么CPU和DDR2的布线做成模组后,就可以在这些不同的设计中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