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字体大小设置问题

楼主(2009-05-22):
小弟是Allegro的初学者,想请教一下如何在Allegro里设置器件位号的字体大小,我查遍了Allegro教程,一直没有找到方法,哪位高手知道的请点拨点拨,小弟感激不尽啊!

楼主:
字体大小

没有 人知道吗??知道的请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re

周老师的那本书(第二版)从399页开始仔细看,伙计.

网友B:
da

edit /change/
右边栏
find 勾选text,
options
class选ref Des
new subclass 选silkscreen_top
Text block 后面的数字就是字体大小了
再左键去点一下要改变的文字

楼主:
谢谢3楼4楼的解答

谢谢3楼4楼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