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识别电容

楼主(2009-05-22):
现用了一个电容  有点问题。是钽电容  107A(612k5) 谁知道这款电容的耐压是多少???谢谢先。。。

网友A:
我好像记得以前的表示方法

107A是表示10乘以10的7次方p法,就是100U A壳封装耐压是10V
为了验证我的想法,下面是我找到的资料,希望你能记住呵呵。
————————————————————————————————
电容:可分为无极性和有极性两类,无极性电容下述两类封装最为常见,即0805、0603;而有极性电容也就是我们平时所称的电解电容,一般我们平时用的最多的为铝电解电容,由于其电解质为铝,所以其温度稳定性以及精度都不是很高,而贴片元件由于其紧贴电路版,所以要求温度稳定性要高,所以贴片电容以钽电容为多,根据其耐压不同,贴片电容又可分为A、B、C、D四个系列,具体分类如下:

类型     封装形式  耐压
A         3216     10V
B         3528     16V
C         6032     25V
D         7343     35V
——————————————————
注:根据楼下几位提醒,我原答复少算一个0

网友B:
107A

10后面加7个0,单位pf 所以107 = 100uf

网友C:
3楼正解

2楼错误,3楼正解。

网友D:
4L怎么看的。。。

2L和3L是一个意思   107是10的7次方

2L说的更详细   A代表封装形式和尺寸,所以耐压值也就定了

网友C:
对不起。再看一次。

对不起。再看一次。

2楼:“107A是表示10的7次方p法,就是10U”
3楼:“10后面加7个0,单位pf 所以107 = 100uf”

∵ 10的7次方 ≠ 10后面加7个0
又 10uF ≠ 100uF
∴ 2楼 ≠ 3楼

网友D:
。。。这个我也看到了

明白是什么意思就行了。。。有点学究啊
呵呵

网友A:
是我弄错了呵呵

我想的时候这样想,但是还是算错了

楼主:
谢谢各位

现在出现的问题是  以前PCB上+/-12V用107A滤波没问题  现在在新的PCB(是以前的PCB改进版 只动了几条数字信号线,并且布局没改过)上用新买的107A 做+/-12V滤波 总是爆掉。并且2块PCB都是用在同一台装置上做的实验。

网友A:
要学会使用电容

一般要有2倍的余量,你12V的电压要25V的电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