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看看这是个什么问题!!!

楼主(2009-05-30):
如图所示,黄色圈圈中的一串红字只有在顶层布线走到它附近的时候它就会显示出来,即便是线走过去了,也会出现高亮告警。可问题是那串红字即使打开所有的层也是看不到的。有没有哪位碰到了相同的问题,可以帮小弟解答一下。

网友A:
最好把源文件附上

楼主:
回2楼

因为这是公司的一款产品,实在是不方便现在就直接放到网上。

网友B:
来说说

那是因为你的走线不符合规定的方式,或者就是元件没有放好走线无法绕过去那个元件的。我也是猜测

网友C:
是不是还在用99SE? 老BUG了.

楼主:
BUG???

回5楼:对,用的就是99SE,只是一个软件的BUG?

网友D:
24c02

应该放在丝印层啊....这放在红色那层了.肯定短路

楼主:
太感谢8楼了!!!

天啊,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幸好那个不会影响到最后的PCB样品。

网友E:
呵呵 遇到过一次

网友F(2009-07-23):
兄弟,你那黄色圈圈是怎么画的

兄弟,你那黄色圈圈是怎么画的?怎么这么细的线?反正你那是字,放在印丝层好了!

楼主:
回楼上

那是复制到画图中 简单标了一下。呵呵

网友G:
估计是你的字被隐藏了

“只有在顶层布线走到它附近的时候它就会显示出来,即便是线走过去了,也会出现高亮警告”估计是你的字被隐藏了,且放在了顶层,被当成导线了。

网友H: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求解决办法啊。怎么删除?

网友I:
注意走线,小心EMC!

网友J:
显然是隐藏了。删除的笨方法是:
1-再随便放一个字符串
2-双击,展开批处理对话框,取消隐藏,选所有
3-此时应该把隐藏的字符串显示出来了,找到那个,删

网友K(2009-09-14):
那个红色的可能会是机械层,这个问题很简单,仔细看看就能迎刃而解。也有可能是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