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多层板板层板材厚度设计问题(高手请指教3Q)

楼主(2009-06-02):
小弟在学习Allegro,听说多层板的通常多用于高速板,阻抗匹配要求比较多,在设置多层板时每一层都有以下设置,具体见附件图片红色标记。这些设置是否有特别要求,该如何设置,具体设置多少,在画高速信号线时是否会用在阻抗,线长,线宽,仿真等计算上,小弟愚钝,请高手指点,3Q先!!

网友A:
设置层的时候

选好介质材料和网络就行了

楼主:
???

3楼可否详细点??不是很明白。谢谢了!

网友B:
不是高手,也来说说

阻抗是由:板材介电常数 + 板厚 + 线宽 + 铜厚 + 走线类型(微带,带状,差分,嵌入式微带线) 决定的。
在ALLEGRO中,附带有工具计算阻抗。这里你只要通过选择板材和板厚即可。

一般,你提阻抗要求,PCB板厂会帮你计算并实现你需要的阻抗值。当然,在你走线的时候,提前计算好,阻抗值不要太离谱。否则板厂会反复找你麻烦的。

网友C:
Allegro多层板板层板材厚度设计问题

楼的说得已经很清楚了希望楼主能明白

网友D:
Allegro多层板板层板材厚度设计问题

高速信号还是自己计算好阻抗,否则出现问题很麻烦的

楼主:
谢谢LS各位的指点

谢谢LS各位的指点

网友E(2009-07-02):
re,我也来说是。

设置板层结构一般,做法有二
1,allegro下,tool-》setup advisor-》edit cross-sectiong。并不是楼主给出的图片哪里设置的,楼主哪里只设置层,关于厚度就无能为力了。
2,不设置,把板层结构画好,厚度标出,放置设置好的pcb旁边。

通常,我是两个都做。

关于阻抗匹配问题,我认为还是需要自己考虑半层结构和线宽问题。通常用polar计算。到做板的时候,同时明确要阻抗匹配的线的线宽和所在层。要求工厂根据工艺进行补偿,最后还需要工厂给最终pcb的测试报告。

楼主:
谢谢!!

LS说的很详细,大概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