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放大电路还是积分电路啊???

楼主(2009-06-02):
各位大侠好啊,今天看了童诗白、华成英合著的模拟电子技术基础,有两个电路有点弄不懂啊,还请指教啊。
如下三图,图一是第289页的内容,说本电路是负反馈放大电路,为了消除自激振荡加了电容C1做为超前补偿的。图二是322页的内容,说本电路是积分运算电路,用于波形变换。但是在323页原文又这样一些话,“在使用电路中,为了防止低频信号增益过大,常在电容上并联一个电阻加以限制,”因此就变成了图三了。现在问题来了,图三跟图一那不就是一样的了么?到底这电路是放大电路啊还是积分电路啊?以后遇到类似的原理图该怎么分析它的功能啊?请指教啊

楼主:
呵呵,原来只能传一个图片啊,补充一下啊

下面是所有的三个图啊

网友A:
其实电路形式是一样的,具体的作用,要看取值和信号

楼主:
3楼可不可以具体解释一下啊

谢谢啊

网友A:
就是同一个东西呀,就好比电阻可以用来分压,也可以用来分流

另外就像LED,有时拿来做指示灯,有时又用来做照明……

这个电路也是一样,它即是放大电路,也是积分电路。

网友B:
教材没有任何问题

  教材没有任何问题。
  外观上看,图三的确与图一貌似相同。

●●首先,把图一和图二的原理真正弄懂了,再看图三。
  图一:C1容量很小,相对反馈电阻R2来说阻抗很大,可以忽略;
  图三:Rf相对于积分电容C2来说阻抗很大,可以忽略。

●●其次,要弄明白“在使用(实用)电路中,为了防止低频信号增益过大,常在电容上并联一个电阻加以限制”这句话的含义。
  提示:在积分电容C2上并接相对较大的电阻Rf,改变RC积分常数,减低积分速率,以避免低频信号时积分放大器进入饱和状态。

网友C:
如果输入信号频率远远大于电路本身频率则为积分电路,

否则可以认为是放大电路。

网友D(2009-07-02):
反相输入型

反相输入型 一阶低通滤波器

网友E(2009-11-20):
1,3低通滤波,2积分

网友F(2013-09-02):
积分电路,在实用电路中,为了防止低频信号增益过大,常在电容上并联一个电阻加以限制

网友G:
9楼的正解。。。

网友H(2016-05-06):
不加这个电容,在实验室是没事的,在应用现场,信号值会跳动。亲身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