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求PCB怎么覆铜

楼主(2009-06-02):
(无正文)

网友A:
用的那款设计软件呢?

用的那款设计软件呢?

网友B:
回复主题:敬求PCB怎么覆铜

A:protel、DXP、AD6中的覆铜形式基本一样,菜单place中,选择多边形覆铜即可。一般是铺地(NET:GND),线宽、去死铜、是否覆盖等等,至于怎么设置,那要看需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