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电源平面层可以作为信号回流路径?

楼主(2009-06-25):
最近在看一些关于电磁兼容的资料,里面提到用电源平面做信号回流路径,对此不太理解。我的理解是信号电流路径是这样的:从电源芯片的输出引脚通过电源平面层流入芯片的VCC引脚,流经芯片内部后从信号输出引脚出来,然后通过pcb走线流入到另一个芯片的信号输入引脚,再流过这个芯片内部后从芯片的GND引脚出来,然后通过地平面层流回电源芯片的GND引脚,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电流回路。按我的这种理解信号电流回流路径应该是地平面才对,为什么电源平面也可以作为回流路径呢?我的理解哪里不对呢?还望高手能指导一下,解答一下我的疑问,谢谢!!!

网友A:
你的描述很对

VCC在信号回路的第一个环节,所以……

楼主:
高手能不能说清楚点啊

谢谢

网友B:
楼主说的是直流回流路径

对于高频信号,或边沿很陡峭的信号,回流路径一般是指高频交流的回流路径,高频回流路径,会选择交流阻抗最小的通路,如果信号线贴近VCC平面的话,它们之间的互容将使得高频阻抗非常小,交流信号就选择VCC平面做回流的。

网友C:
楼上说的很对很专业

网友D(2014-12-21):
引用 网友B:
对于高频信号,或边沿很陡峭的信号,回流路径一般是指高频交流的回流路径,高频回流路径,会选择交流阻抗最 ...

信号不是从电源出来的吗?又流回电源有什么意义呢?不用经过地吗?

网友E:
技术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