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求教:覆铜,包地,环路地线是否一回事?有区别么?

楼主(2009-07-05):
(无正文)

网友A(2009-09-10):
覆铜是大面积铜箔,电源、大电流走线,地线都可以用覆铜。
包地,是对敏感信号线的隔离,避免信号收其他信号线干扰或干扰到附近其他信号。比如对CLK、晶振,一般都会包地。
环路,指的是信号线或铜铺走比较大和明显的环形,对于高速信号和电源或者地线来说,那将
是一个环形天线,极易有EMI问题。
建议去看书,搞清楚概念先...

网友B:
二楼说的不错!学习了。。。

网友C(2009-12-17):
请教一下:包地指的就是在PCB上添加的屏蔽线吗?这个跟底线覆铜在效果上有什么区别吗?
多谢!

网友D:
包地, 包地,  意思就是把地包起来咯

网友E:
2L解释得很深刻

网友F(2014-05-20):
不是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