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T点问题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09-07-16):
TT

T点已经知道怎么设置了,又出现新问题了,就是怎么设置T点到CPU的走线等长和T点到两个DDR的等长走线

网友A:
设置管脚对

在electrical constraint spreadsheet中的net->routing->min/max propagation delays中的相应网络中点鼠标右键,选create->pin pair,然后可以设置管脚对的长度规则。

楼主:
谢谢指点

LS的,我试了,不行啊,呈灰色,不能建立,依然要谢谢LS的热心指点!

网友A:
因为你选错了。注意,是下面那个NET底下的routing。

楼主:
谢谢指点

谢谢LS的热心指点,早上把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