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protel dxp 如何更改全局属性

楼主(2009-07-15):
请教在protel dxp 中,如何象99中把一种属性,如字体大小,全部改成一致。

网友A:
在要改的对象上点鼠标右键

然后在弹出的菜单上选择: find similar objects,在接下来弹出的窗口中选择过滤条件,并钩选选中过滤结果,以选中需要的对象。确定后符合条件的对象会被选中,并随之弹出修改属性的窗口(如果你是手工选中的目标对象集合,也可以用F11打开此窗口)。在该窗口中改变感兴趣的属性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