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pcb板 是覆铜好还是不覆铜好?

楼主(2009-07-15):
简单的pcb板  是覆铜好还是不覆铜好?
我最近做了个简单的PCB版,因为固定原因,空出的空间比较多,板上只有几个过度的通讯接口和电源过度接口,请问空出的地方是覆铜好还是不覆铜好?

先谢了..............

网友A:
最好是不覆铜

最好是不覆铜,应为只有高频数字电路中采用覆铜.

网友B:
铺铜可以提高产品的EMC和EMI性能

如果要过严格的EMC和EMI测试,肯定要研究如何铺铜

网友C:
板子上有电源地

模拟地,数字地,还有个接机器外壳的地,晶振外壳接哪个地呢?

网友D:
4楼的大侠

有个大侠曾经告诉我,做1GHz以上的信号的时候必须阻抗匹配,反射面必须是全覆铜
 什么是反射面?  大侠指点下!

网友E:
我个人觉得覆铜比较好,避免芯片与芯片之间的互相影响~~~

网友F:
我认为铺铜较好,提高pcb的机械强度

网友G:
7楼,大侠所说的有可能是因为1G以上的信号有可能是反弹信号,你接收的是反弹起来的信号,据我所知GPS信号就是这样的

网友H:
铺铜,必须的!至于方式,与你后期加工和信号速率都有关,自己考虑。
阻抗匹配,如果我猜的没错,所谓反射面,应该是微带线中的参考面吧?这个在计算阻抗中是必不可少的。参考面越平整,阻抗越容易计算,PCB成型后也越接近计算值。

网友I:
看菜吃饭
不可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