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导入到PCB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9-07-15):
(无正文)

楼主:
没人理啊

给个提示也好啊.

网友A:
原理图连接好

检查原理图是否连接好,是否捕捉到了节点

网友B:

是找不到节点

网友C:
原理图画的没连接上

把器件挪个位置。

网友C:
如果还是不行,看看器件标号有没有重复的

网友D:
看看原理图元件封装

可能是有引脚叠在一起了,看起来是2个引脚,实际可能放了2个以上的引脚了

网友E:
注意元件封装的管脚号码和原理图中的是否一致!!!

呵呵

网友F(2009-08-18):
看看吧。可能原理图中的管脚标号是1和2,而封装里两个脚却是A和B。极可能是这个问题的

网友G:
原理图中元件标号和元件PCB封装中脚名称不一致,改下PCB元件封装中管脚名称即可。楼上是对的。

网友H(2009-10-31):
可能是原理图的元件标号和PCB封装引脚不一致

网友I:
10楼说的最有可能。